[求助] SD卡 HC,写入过程等待时间很长,

楼主(2020-02-29):
          各位大佬,本萌新用fpga写sd卡,采用spi模式,时钟25Mhz,sd卡是HC 8G的,按单块512byte写入。在数据较慢的情况下,写入和读取都是正常的,但是速度稍微快点,数据就会乱。查到是因为数据缓存的fifo满了,造成满的原因是因为每写完一个块,sd卡回复空闲信号会等很久,测出来时间在4.6ms到160ms(就是下图那个busy信号),这等待时间太长了吧,请问这是sd卡的特性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是用cmd24 single block write是嗎?改用cmd25 multiple block write試試,別忘了在所有block都傳輸完後要再接個cmd12 stop 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cmd24 single block write是嗎?改用cmd25 multiple block write試試,別忘了在所有block都傳輸完後 ...

         我用的是cmd24,我试试吧。但感觉可能还是有问题,因为现在不是数据传输过程有问题,而是数据传输给sd卡后,sd卡自己写入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md24,我试试吧。但感觉可能还是有问题,因为现在不是数据传输过程有问题,而是数据传 ...

改用 cmd25 會快很多。

网友B:
SDHC write busy time 最大可以到250ms...
以spec來看...SD card不算有錯.....SD HOST 需要等待busy  finish
建議可以換一張卡來看看.... 每間廠牌的SD特性可能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 cmd25 會快很多。

你好,我现在尝试多块写,但是写完第一块,写第二块时,sd卡一直不回复data response,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HC write busy time 最大可以到250ms...
以spec來看...SD card不算有錯.....SD HOST 需要等待busy  fini ...

我晕,我这里只有sdhc的卡,试了3张,都一样的情况。我现在试试多块写,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尝试多块写,但是写完第一块,写第二块时,sd卡一直不回复data response,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

樓主,你付上的圖看起來是SPI mode的. 請問你是用SD mode還是SPI mode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我这里只有sdhc的卡,试了3张,都一样的情况。我现在试试多块写,看看有没有效果
...

樓主...建議可以使用FPGA 的chipscop來看內部訊號的情況...這樣可以方便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付上的圖看起來是SPI mode的. 請問你是用SD mode還是SPI mode ?

用的spi模式,spi简单一些,但是感觉文档说的不清楚

网友(2022-06-29):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busy时间过长的问题

楼主:
没有吧,这好像是sd卡的固有属性,只能加大前面数据缓存来解决此问题。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fpga去控制sd卡,后面会有很多问题,建议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