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例化的问题

楼主(2020-02-29):
module A (
input a,
input b,
output c
)
...
endmodule

A U0_A[1:0] (
.a(a),
.b(b),
.c(c)
);

今日看S的代码,看到一处模块例化,很是费解,特向各位同学请教一下。模块A例化时,U0_A后面跟的数组是什么意思呢?特别费解。

网友A:
就是例化2个一模一样的模块而已,没什么。
例化的两个模块的port都连接到一起,相当于都挂在总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例化2个一模一样的模块而已,没什么。
例化的两个模块的port都连接到一起,相当于都挂在总线上。
...

感谢指点~ 我再请教下,那如何确认端口的信号位宽呢?比如例化2个,clk rst或其他共享的控制信号,位宽不用两倍,而一些数据或输出信号等非共享的信号,就需要两倍位宽吗?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是会导致编译报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我再请教下,那如何确认端口的信号位宽呢?比如例化2个,clk rst或其他共享的控制信号,位宽不 ...

实际上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例化多个模块的,通常的例化采用generate循环:
wire[1:0][M:0]  din ;
wire[1:0][N:0]  dout ;

genvar gv_i ;
generate
    for (gv_i=0; gv_i<2; gv_i=gv_i+1)
        A A_inst (
            .clk    (clk),
            .rst    (rst),
            .din   (dint[gv_i]),
            .dout (dout[gv_i]
            ........
        );

公共信号连接到一起,非公共信号各连各的。

你例子里的例化方式的情况,有一种可能适用场合:就是类似于多个相同的I2C设备连接到一起,这些设备信号确实都是并联到一起的:

A A_inst[1:0] (
    .scl(scl),
    .sda(sda)
);

但即便如此,这些设备中也需要有不同的地方,比如I2C设备其地址是不同的。这些参数只能通过defparam来指定了:
defparam A_inst[0].ADDR=0;
defparam A_inst[1].ADD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例化多个模块的,通常的例化采用generate循环:
wire[1:0][M:0]  din ;
wire[1:0 ...

多谢~ 一般确实都是用generate来实现的,A U_A[1:0]这种方式也是第一次见,在Synopsys PCIE Controller代码里有不少,因此心存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