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出来的器件total width是灰色,不能改

楼主(2020-02-29):
如图中所示,调的器件finger width是可以改的,但是改了之后total width仍旧不变,怎么改都不行。
问了同样安装这个工艺库(CSMC_018)的,他们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权限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调了多个PDK冲突了?清干净重启virtuos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权限的问题?

应该不是,权限是满足的

网友B:
1.如果是替换过lib或者cell,删除重新调用
2.如果是直接调用的,检查你调用的器件的cdf设置,灰色部分是不是设置为不可更改了,你安装的lib和别人安装的lib,cdf设置可能不一样。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替换过lib或者cell,删除重新调用
2.如果是直接调用的,检查你调用的器件的cdf设置,灰色部分是不 ...

您的回答很有用,我是第二种情况,调整CDF之后就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