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做设计遇到的grid的问题

楼主(2020-02-29):
有没有大佬能说一下这个问题咋解决         谢谢啦

网友A:
为啥我man出来的东西是这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man出来的东西是这个鬼?

看不到你发的,问题解决了   只要换成列表里面最小的grid就行了

网友(2020-05-12):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0-09-07):
同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工具看到你的".740",又看到你的grid是0.05,就不开心了。如果是“.750",就没错了。
可以改grid,改成0.01, 或者0.005。去lef里面,找tech定义的那个部分,MANUFACTURINGGRID 0.005 ( 配合DATABASE MICRONS 2000)。
但不要乱改,如果最后数字模拟全部在一起的版图里最小grid真的是0.05, 你就得改你的die corner这种数值。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B:
工具看到你的".740",又看到你的grid是0.05,就不开心了。如果是“.750",就没错了。
可以改grid,改成0.01, ...

具体怎么改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被这个问题困扰多天了,提前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