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 金属横跨2个介质层要怎么做衬底建模

楼主(2020-03-01):
如图,我是在两个介质里面分别添加M1层还是有什么选项可以横跨的呢?

网友:
ADS里面我记得好像不能处理这种情况,可以把两个介质层合并,计算等效介电常数

网友(2020-11-01):
所以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算等效介电常数还是把这层金属视为bia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