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 标准单元库中问题

楼主(2020-03-01):
小白最近在学建库的,就是数字标准单元库。然后很多的标准单元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就从库里边调出一些标准单元来跟着画。现在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电源和地线。我看到其他的一些版图做法,电源和地线,都是在版图的顶端和低端画很长的一条带,电源线的那个带就是 N阱里边加一个P注入,然后有源区,金属1,contact。电源线的带就是有源区,N注入,金属1,contact。源端和这条带通过金属1相连。
但是我的这个库里边,是源区接一个金属1,然后有一条很宽的金属2,可能在这个图里边看得不是很清楚,接着金属1通过V1 contact连接到金属2上。我有点无法理解,按照他这个画法的话,金属线和地线应该是怎么安排啊? 越来越困惑了,为啥这个库是把VDD接到金属2上呢?然后VNw和VNP分别接在什么sub txt和nw txt上。求各位大佬指点!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按你的描述,Metal 2应该是作为Power rail 走线。VNW/VPW接到txt层上,主要是为了过LVS。深亚微米工艺里,TAPcell会按照一定的规则摆放。

网友B:
这种stdcell是不加沉底的。 大部分stdcell 为了节省面积, 都不加沉底。 到上层加ta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Metal 2应该是作为Power rail 走线。VNW/VPW接到txt层上,主要是为了过LVS。深亚微米工艺里,T ...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跟着std cell这样画的话,是过不了LVS的。。因为提示是多个pmos/nmos的衬底接到一起了,但是没有接到VDD/VSS。。然后就是,我如果要提取寄生参数的话,需不需要自己把衬底画出来再提取呀。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stdcell是不加沉底的。 大部分stdcell 为了节省面积, 都不加沉底。 到上层加tapcell。 ...

那现在如果我要设计一个std cell,我需要做DRC和LVS一致性检查,但是其实这种接法是过不了LVS的。。然后就是 寄生参数的提取,一个std cell的寄生参数提取需要加上tapcell之后再进行吗?

网友B:
可以过lvs, 需要修改lv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过lvs, 需要修改lvs文件

请问修改LVS文件中的哪个部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修改LVS文件中的哪个部分呢?

在lvs文件里加上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nw, virtual connect vss vpw。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vs文件里加上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nw, virtual connect vss vpw。 应该就可以了 ...

万分感谢!我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2022-06-13):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跟着std cell这样画的话,是过不了LVS的。。因为提示是多个pmos/nmos的衬底接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问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需要把tapcell加上还是去掉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遇见了,我通过去修改cdl文件,把衬底接上去,最后lvs是没问题的,40nm标准库不提供衬底接触是为了节省面积,在top时再加上一个专门的衬底接触单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遇见了,我通过去修改cdl文件,把衬底接上去,最后lvs是没问题的,40nm标准库不提供衬 ...

您好,请问呢VPW和VNW该怎么处理呢,LVS一直过不了。我试过两种方法:1.把数字库.cdl文件中VPW和VNW不处理时,v2lvs -s0 VSS -s1 VDD -s SCC55NLL_HD_RVT_V2p0.cdl -v DIGITAL.v -oDIGITAL.spi转换为spi文件作为schematic netlist,在INNOVUS导出GDS文件,然后导入virtuoso做LVS,报了很多报了很多的关于VPW,VNW的错误。2.把数字库.cdl文件中VPW和VNW删除(替换为空格),v2lvs -s0 VSS -s1 VDD -s SCC55NLL_HD_RVT_V2p0.cdl -v DIGITAL.v -oDIGITAL.spi转换为spi文件作为schematic netlist,在INNOVUS导出GDS文件,然后导入virtuoso做LVS,报了很多的关于missing net和missinginstance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呢VPW和VNW该怎么处理呢,LVS一直过不了。我试过两种方法:1.把数字库.cdl文件中VPW和VNW不处 ...

你备份一下数字库的.cdl文件,然后把VPW替换成VSS,VNW替换成VDD,后面的管子类型、W、L(换和你工艺库的一致,一般是字母的大小写),比如数字库给的格式是:XX21 CINN XOR CO VPW N11LL_CKT W=410.00n L=40.00n  ,修改成 XX21 CINN XOR CO VSS n11ll_ckt w=410E-9 l=40E-9 ,我用的是smic40nm,5141工作的。你试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vx:lcjwowo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呢VPW和VNW该怎么处理呢,LVS一直过不了。我试过两种方法:1.把数字库.cdl文件中VPW和VNW不处 ...

LVS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布局布线时加了DECAP,LVS layout数据比.cdl文件多了instance的原因

网友E(2023-06-29):
引用 网友D:
LVS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布局布线时加了DECAP,LVS layout数据比.cdl文件多了instance的原因
...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重新后端综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重新后端综合了吗?

是的,不添加DECAP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LVS能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