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增强型全差分折叠cascode放大器的辅助运放输出端

楼主(2020-03-02):
目前在做本科毕设,设计一个增益增强型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已设计出主运放和两个辅助运放,导师跟我说辅助运放接入系统里后,辅助运放的输出端要接一个MOS负载,请问这样的做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导师说我还没有pole zero概念,建议我突击学习一下pz仿真,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资源?

网友A:
1.你辅助运放怎么设计的,怎么仿真的。
2.辅助运放你可以不加负载,然后放到主运放里面仿真,看整体的gain和gbw,pm
3.辅助运放加负载,在对比一下。
再看看拉扎维关于补偿那一节,网上再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辅助运放怎么设计的,怎么仿真的。
2.辅助运放你可以不加负载,然后放到主运放里面仿真,看整体的gain ...

您好,辅助运放我用的也是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分别是PMOS和NMOS作输入端,然后跑了AC和trans,不太清楚有哪些指标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2021-05-22):
引用 楼主:
您好,辅助运放我用的也是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分别是PMOS和NMOS作输入端,然后跑了AC和trans,不太 ...

你好,可以学习一下么,最近我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