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帮忙,centos7 cadenceic617安装IndtallScape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0-03-02):
安装IndtallScape时输入sh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后出现错误
[root@hyq ~]# sh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bin/iscape.sh: line 50: awk: command not found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usr/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rror: Invalid or corrupt jarfile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4.23-s010/lib/InstallScape.jar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Error: Invalid or corrupt jarfile /opt/cadence/installscape/iscape.04.23-s010/lib/InstallScape.jar
Error:
/usr/bin/java

Could not use JVM packaged with Installcape. The Java in your path did not work or could not find Java in your path.  Ensure that Java 1.6 or later is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restart InstallScape.

求大神指教是什么问题,前面的库我已经检查了好几遍了,都安装了,但是一直卡在这里,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自顶,在线请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有人吗??:D:D:D

网友A:
需要先安装awk 和 java

网友B:
换个高版本的JA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安装awk 和 java

想问问具体的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高版本的JAVA

这个具体要怎么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具体的要怎么操作

根据你所用的linux,查找安装软件的命令,搭建源或下载安装包,用安装命令安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怎样解决的?

网友C(2021-08-1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想问问,楼主怎么解决的,目前我使用的是redhat8,安装IC618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怎么解决的,目前我使用的是redhat8,安装IC618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

我是从windows复制到虚拟机出现了问题,当时是直接ctrl c 复制过去的,这样安装包会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