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现在开始学习验证还来得及吗

楼主(2020-03-02):
目前研二下学期,上学期结束时才开始考虑找工作的事情,基本确定要往ic验证转。
本科双非电科专业,研究生211院校,在做材料模拟相关的东西。目前手头有数字集成电路,SV验证,芯片验证漫游,UVM这几本书,但是都还没开始看。有几个问题:
1.我的学历会不会被稍微大点的公司卡,如果会被卡的话我就考虑转互联网了
2.根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我对验证应该算是零基础,现在开始看这些书还来得及吗
3.听说验证比较看重项目经历,除了实习还可以在那些平台找到项目自己做呢,如果没有实习经历只有自己做项目的经验,有可能找到工作吗
4.有必要报培训课程吗,比如路科的(不是打广告!),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之前也尝试看过这些书,但是总感觉看不进去,找不到重点,进展很慢

网友A:
找工作还是比较看重项目经历的,与其准备IC验证,建议你直接自学FPGA,FPGA涉及的也是数字IC,面试笔试会涉及的内容更相关,IC验证说真的目前高校做的少,招聘的时候只要去应聘数字IC,你做FPGA还是验证都可以,进公司有时候才会细分你做设计还是验证。目前FPGA在淘宝买一个开发板就可以送很多教程资料,推荐小梅哥家的,不是打广告,资料售后非常好,价格也是很贴心了。路科的验证我也看到过,但是个人感觉价格过高,学生党承受不起。你学了基本的FPGA例子后再找一个FPGA大点的项目,准备下常见笔试面试题,基本就没问题了,研究生211找工作我认为不存在歧视,别想那么多,先把自己的能力培养起来,你会发现到时候offer任你挑。

网友:
买个FPGA开发板确实性价比可以。IC项目很难接触到,除非你报培训班,FPGA是和芯片最近的了,学起来更容易些,手里拿着几个FPGA相关经验,然后把EDA厂商的一些user guide 做一遍,会用EDA工具。 而且你是学生,这些够你拿到OFF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工作还是比较看重项目经历的,与其准备IC验证,建议你直接自学FPGA,FPGA涉及的也是数字IC,面试笔试会涉 ...

谢谢您。我一开始选择ic验证也是因为高校里很少有人是专门做这个的,这样可能与其他人竞争岗位时没有明显的劣势。但是项目少也确实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自学fpga会不会导致找工作时我一个自学的和其他都是专门学这个的竞争同一岗位而没有优势呢?想补充一点,我是女生,不知道性别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一开始选择ic验证也是因为高校里很少有人是专门做这个的,这样可能与其他人竞争岗位时没有明显 ...

当然如你所说做这个的少,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好确实是有优势,但现在凭自学没有验证项目应该挺难的,而且你做验证在面试时候人家还比较喜欢问数字Ic的相关知识,还有出的编程题目大多也会有verilog,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自学验证找工作,后来发现面试时候人家不仅问验证还问设计,而她根本没准备那么多。所以建议学FPGA,一般就是涉及前端设计的知识,面试人家 也不会问你验证,而且现在对应届生,数字ic缺口挺大的,不管你是做设计还是验证,招聘时都是数字ic这个岗位。我认为除非你有信心能够把验证学的不错,建议还是多学学FPGA之类的,找工作容易,而且虽然都是做FPGA,你要是做的模块复杂,比如DDR3,以太网之类的,每个人项目侧重点不一样的。至于你说的歧视问题,我觉得没有,都是看能力。

网友:
可以报名路科的培训班,我自己就是去年路科秋季班的班长,感觉收获很多,之前在比赛里也根据上课的知识搭建过UVM平台,感觉是挺不错的,有兴趣可以报名,通过我介绍的话可以拿到返现,有兴趣可以加我微信或者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