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后端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dc和astro中如何指定工具运行时使用的cpu核数?如何让布线速度快点呢?

网友A: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 XX

感谢!那astro如何指定呢?加快布线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那astro如何指定呢?加快布线速度

现在早已经不用Astro了,ICC、ICC2应该都是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早已经不用Astro了,ICC、ICC2应该都是这个命令

呃,无奈还没用过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