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似乎整个class都没有被认出来的情况

楼主(2020-03-02):
最近在学着uvm实战的例子,跑自己的代码,但运行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

强行注释了monitor的例化后,scoreboard在env的例化也有相同的error提示,目前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请教大家

楼主:
和uvm相关的库没有用好有关吗?这里用的命令是vcs -sverilog -timescale=1ns/1ps -ntb_opts uvm-1.1 +incdir+/opt/synopsys/vcs/etc/uvm-1.1/ -f filelist.f -l comp.log

楼主:
error提示是: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token 'my_monitor' should be a valid type. Please declare it virtual
  if it is an Interface.
  "my_agent.sv", 6: token is ';'
     my_monitor    mon;

网友:
据我所知,张强书中的代码他是用questasim/modelsim跑的,如果用vcs跑可以稍微修改下代码头文件包含等方式跑通。

网友:
文件编译顺序??

网友(2020-04-23):
没有注册吧

网友(2020-06-12):
楼主如何解决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0-08-25):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吧~
顶层的SV中文件的调用顺序问题,顶层的文件应该放在最后调用,否则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编译顺序???可以先typedef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吧~
顶层的SV中文件的调用顺序问题,顶层的文件应该放在最后调用,否则就会 ...

老哥,你这个顶层的文件,是啥文件呀,这些文件不都是在top层调用?

网友(2023-01-05):
请问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
typedef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