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CentOS安装CadanceIC617,Iscape检测到的可用磁盘空间为0

楼主(2020-03-02):
求大神们帮帮忙,虚拟机下CentOS安装CadanceIC617,Iscape检测到的可用磁盘空间为0

楼主:
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
自顶,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有大神指导吗?在线等

网友:
这不很明显吗 磁盘满了呗

网友A:
系统文件读写执行权限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文件读写执行权限要注意!!!

我刚退回去了,然后发现解压IScape04.23-s010lnx86.t.Z时出现错误,输入tar zxvf IScape04.23-s010lnx86.t.Z出现
[root@hyq installscape]# tar zxvf IScape04.23-s010lnx86.t.Z
./data/
./data/defaults
./data/defaults.old
./data/desc
./data/exe
./data/submittor
./data/IScape04.23-s010lnx86.ngt
./iscape
./iscape.04.23-s010/
./iscape.04.23-s010/bin/
./iscape.04.23-s010/bin/iscape.exe
./iscape.04.23-s010/bin/iscape.sh
./iscape.04.23-s010/bin/sl2kti.pl
./iscape.04.23-s010/lib/
./iscape.04.23-s010/lib/InstallScape.jar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然后就无法成功启动installscape,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