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工艺安装,添加完display.drf,打开layout XL报警告

楼主(2020-03-03):
安装180工艺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猜测是安装出现问题了,但是根据警告也找不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烦请大家帮帮忙,或者给个提示~
非常感谢!

*WARNING* (VIA-3201): Incomplete layer maskNumbers, the order of the vias may not be correct.
Attempting to use lppPriority numbers.
Loading techComp.cxt
Loading vca.cxt
Loading ncl.cxt
*WARNING* (VIA-3201): Incomplete layer maskNumbers, the order of the vias may not be correct.
Attempting to use lppPriority numbers.
*WARNING* (LCE-2011): Cannot determine the function of layer 'PDK'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N65'. For accurate results during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set the function to one of the predefined values and reload the technology library.
*WARNING* (LCE-2012): Cannot find the mask number of layers 'NW OD PDK'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N65'. For accurate results during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set the layer mask number to a correct value and reload the technology library.
*WARNING* (LCE-2057):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N65' contains an n-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OD' but no p-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or no p-implant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open markers. To ensure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either add a p-implanted diffusion layer or a p-implant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N65'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OD' and a poly layer 'PO'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To ensure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DFM_M1_SUB'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P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DFM_M1_SUB'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PDK' in 'implant2'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SUB'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P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SUB'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PDK' in 'implant2'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DFM_M1_NW'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N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WARNING* (LCE-2063): Via definition 'M1_NW' of technology 'tsmcN65' has layer 'NP' in 'implant1' that does not have a valid function. Correct the via definition or set the layer function to either 'pplus', 'nplus', 'diff', 'pdiff', 'ndiff', 'pwell', or 'nwell'.

网友(2020-07-23):
遇到同样问题,同问?

网友(2021-01-27):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了,能不能说明一下怎么处理的,谢谢哈!

网友:
同样问题,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2021-11-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8-12):
还在吗?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安装好把,pdk都找不到对应的层

网友(2023-02-09):
楼主你好,方便分享下TSMC 65工艺的DRC LVS 文件吗,谢谢了

网友(2024-03-19):
我也遇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可以讲讲吗?

网友(2024-11-13):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导致我的virtuoso总是崩溃,我都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