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nce调用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20-03-03):
终端上输入icfb&后出一串数字就没反应了,之前出完数字就跳出cadence,求大佬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貼圖出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出來看看吧.

你看一下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2020-04-14):
xxxx.log and xxxx.log.1?

网友B:
这个是有某个log文件被锁住了,你要去找到那个文件路径,删除跟它同名的带cdsk的文件,才可以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某个log文件被锁住了,你要去找到那个文件路径,删除跟它同名的带cdsk的文件,才可以正常打开。 ...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发现是我的电脑有问题重新安装了xmanager好了,十分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