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M2576_IC芯片中文参数

楼主(2020-03-03):
  LM2576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是线性三端稳压器件(如78xx系列端稳压集成电路)的替代品,它具有可靠的工作性能、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较强的输出电流驱动能力,从而为MCU的稳定、可靠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LM2576简介

  LM2576系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电路,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52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包括电流限制及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LM2576系列包括LM2576(最高输入电压40V)及LM2576HV(最高输入电压60V)二个系列。各系列产品均提供有3.3V(-3.3)、5V(-5.0)、12V(-12)、15V(-15)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此外,该芯片还提供了工作状态的外部控制引脚。北京南电科技代理HTC芯片,目前中国区最大规模产品服务商,LM2576型号常备大量现货,原装正品保障。

  LM2576工作原理

  为了产生不同的输出电压,通常将比较器的负端接基准电压(1.23V),正端接分压电阻网络,这样可根据输出电压的不同选定不同的阻值,其中R1=1kΩ(可调-ADJ时开路),R2分别为1.7kΩ(3.3V)、3.1kΩ(5V)、8.84kΩ(12V)、11.3kΩ(15V)和0(-ADJ),上述电阻依据型号不同已在芯片内部做了精确调整因而无需使用者考虑。将输出电压分压电阻网络的输出同内部基准稳压值1.23V进行比较,若电压有偏差,则可用放大器控制内部振荡器的输出占空比从而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LM2576特性

  最大输出电流:3A;

  最高输入电压:LM2576为40V,LM2576HV为60V;

  输出电压:3.3V、5V、12V、15V和ADJ(可调)等可选;

  振东频率:52kHz;

  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效率不同);

  控制方式:PWM;

  工作温度范围:-40℃~+125℃

  工作模式:低功耗/正常两种模式可外部控制;

  工作模式控制:TTL电平兼容;

  所需外部元件:仅四个(不可调)或六个(可调);

  器件保护:热关断及电流限制;

  封装形式:TO-220或TO-263。

  LM2576外围元件的选择

  1)输入电容CIN:

  要选择低ESR的铝或钽电容作为旁路电容,防止在输入端出现大的瞬间电压。还有,当你的输入电压波动较大,输出电流有较高,容量一定要选用大些,470μF--10000μF都是可行的选择;电容的电流均方根值至少要为直流负载电流的1/2;基于安全考虑,电容的额定耐压值要为最大输入电压的1.5倍。千万不要选用陶瓷电容,会造成严重的噪音干扰!Nichicon的铝电解电容不错。

  2)肖特基二极管:

  首选肖特基二极管,因为此类二极管开关速度快、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时间短,千万不要选用1N4000/1N5400之类的普通整流二极管!

  3)储能电感:

  可以看datasheet中的电感选择曲线,要求有高的通流量和对应的电感值,也就是说,电感的直流通流量直接影响输出电流。为什么呢?LM2576既可工作于连续型也可非连续型,流过电感的电流若是连续的为连续型,电感电流在一个开关周期内降到零为非连续型。

  4)输出端电容COUT:

  推荐使用1μF--470μF之间的低ESR的钽电容。若电容值太大,反而会在某些情况(负载开路、输入端断开)对器件造成损害。COUT用来输出滤波以及提高环路的稳定性。如果电容的ESR太小,就有可能使反馈环路不稳定,导致输出端振荡。这几乎是稳压器的共性,包括LDO等也有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