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技巧分享】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别和使用

楼主(2020-03-03):
根据逻辑电路的不同特点,数字电路分为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明德扬粉丝里的同学提出,无法正确区分,今天让我跟一起来学习一下两种逻辑的区别以及使用环境。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区别
        关于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分别是code(代码),电路图和波形图三方面。

       从代码层面来看,时序逻辑即敏感列表里面带有时钟上升沿,如果是没有上升沿或者是带有“*”号的代码,为组合逻辑。

        电路层面,两种逻辑反映的电路也有不同,时序逻辑相当于在组合逻辑的基础上多了一个D触发器。

       波形图层面,组合逻辑的波形是即刻反映变化的,与时钟无关;但是时序逻辑的波形不会立刻反映出来,只有在时钟的上升沿发生变化。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区分学习下,如计算c=a+b。

        在代码层面,时序逻辑代码表示如下,可以看到此代码有“posedge“时钟上升沿,即表示有一个D触发器,a+b的结果c是在D触发器发出指令后才进行输出的。

        组合逻辑则如下所示,是不带上升沿的,有“*”号的,直接输出a+b=c的值,不进行额外操作:

      对比两种逻辑的代码表示,可以看出同样是输出c的值,不同的逻辑输出时间却不同,时序逻辑是在时钟上升沿输出,组合逻辑则直接输出。

      电路图层面,组合逻辑为一个加法器连接a和b,紧接着立刻给到c,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a+b得出的值c直接输出,没有进行任何额外操作:

        时序逻辑的电路图加法器连接的a和b没有变,但是c的值在输出部分,不会直接输出,D触发器就像一扇门,信号值c‘停留在门前,当D触发器收到了时钟clk上升沿的信号,才会把门打开,输出信号c的值,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组合逻辑是直接输出信号c,时序逻辑需要D触发器收到时钟上升沿信号后才会输出信号c。

       在波形图层面,我们可以画出时序图来分析,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第一个时钟时a=1,b=2,此时组合逻辑立刻得出c=3,是跟时钟没有关系的;但是时序逻辑一定要在下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处才得出c=3的结果;

        以此类推,后面的原理是一样的,当a=2,b=4时,组合逻辑马上得出c=6,时序逻辑在第3个时钟上升沿得出c=6。

        综上所述,我们进行一下总结,组合逻辑任意时刻的输出仅仅取决该时刻的输入,与时钟无关;时序逻辑先算好当前输入信号的结果,但还不影响输出,只有等到时钟上升沿的一瞬间,才把结果给了输出。

   ·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使用
        相信大家已经可以非常清晰的区分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使用环境。

       首先我们需要保证信号的结果是正确的,只要满足目标需求,这时使用时序逻辑还是组合逻辑都是可以的(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大多数情况,但也有例外,例如模块的输出一般要求是时序逻辑)。

     在实际设计中,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可以首先考虑用时序逻辑,看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如果无法满足目标要求,需要凑时序,那么就考虑改为组合逻辑。

      举个例子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如下图所示,假设有一个模块,有两个信号dout和dout_vld,其中dout表示数据,dout_vld表示数据有效性。我们假设需要该模块先后输出两个数据6和1。

        如下图所示,该波形输出就是正确的,只要设计能保证正确性,那不管使用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都是可以的。

        但假设现在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输出的是8和5,不是我们目标需要的6和1,并且可以看到,dout_vld比dout晚了一个时钟,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设计dout_vld的时序逻辑改为组合逻辑,将信号dout_vld提前一拍,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另一种方法,假设dout是组合逻辑设计的,就是把dout改为时序逻辑实现,将dout推迟一拍,达到信号对齐的效果。

        通过上面的详细解释,相信大家都可以掌握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原理和使用,更多时序知识,请参考时序约束培训教程。更好的思路就在下面留言吧,我们互相讨论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