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生成simv文件,求助!!

楼主(2020-03-03):
仿照张强的写的代码,运行后出现了如下错误:
_prev_archive_1.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odel/simv"'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4.069 seconds to compile + .263 seconds to elab + .260 seconds to link
结果就是没有生成simv文件,应该没有语法的问题了,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VCS uvm环境

网友:
vcs的配置吧?当然也有可能是环境的问题,建议相同的vcs配置跑一次张强的源代码试试~

网友(2020-06-12):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的。

网友: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2-04-24):
你好,请问可以分享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