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XI一定比AHB快吗?

楼主(2020-03-03):
比如说:
         data width,brust长度等数据相关配置完全一致,同样的速率下去执行。AXI总线一定比AHB快吗?

网友:
个人认为AXI读写通道独立,地址数据通道独立,就是看信号占用的线数也大于AHB总线,所以肯定AXI要快些,因为占用资源多,面积大。

网友:
应该是快一些

网友:
若單單討論AXI與AHB的protocol上的架構方式來探討.....AXI會比較快......
但是bus 的性能的變數可能很多....
AMBA bus上面的HOST與Slave都會互相影響
一個調整好的AHB bus可能可以run 200Mhz
一個沒調整好的AXI bus可能100Mhz都run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