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荷泵输出噪声电流如何折算到锁相环的输出噪声,并转换为dBc的单位呢?

楼主(2020-03-03):
现在是这样,我可以理解怎么仿真PFD加CP的输出电流,应该就是Vctrl点挂一个dc电压源设到我想看的dc电平,做pss+pnoise,输出probe选这个电压源。
好,现在我有了这两个部分加起来的输出噪声电流了,单位可以切到dB20,也没问题。
下面把它除一个Icp再乘一个2pi,那就是等效到锁相环输入端的相位误差(含频率变化)了。
再然后,我们把这个含频的等效相位误差(绝对值)乘一个锁相环的闭环传输函数,再取个dB20,就是PFD加CP的噪声在输出的体现了。

然后我就糊涂了,这时候我们算出来的,应该是一个绝对的噪声量(随频率变化)才对吧?
但一般衡量VCO或者PLL的相位噪声,都会用dBc的单位,是一个相对carrier主频的比值。
所以刚才计算出来的PFD+CP的相位噪声绝对值,是应该再除以VCO主频的输出功率吗?
dBc是这样简单的计算得到的吗?

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
不用除。电流噪声除Icp乘2pi得到的就是等效到输入的相位噪声,因为单位是rad^2,乘以闭环传递函数(无量纲)得到的是输出相位噪声。
搞清楚voltage spectrum和phase spectrum, 相位噪声的定义中功率比值指的是信号的voltage spectrum,而你仿真算出来的就是phase spectrum,不需要额外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除。电流噪声除Icp乘2pi得到的就是等效到输入的相位噪声,因为单位是rad^2,乘以闭环传递函数(无量纲 ...

我还是不明白,电压频谱和相位频谱之间有什么转换关系吗?
如果说这个折合到输入就是相位单位的噪声,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并不是特别清楚dBc的定义是在哪一个频谱上的。
有什么教材来下这个定义吗?谢谢。

网友A:
Integrat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for Wireless Systems中式(1.3)
这书论坛可以搜到,很多其他讲phase noise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grat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for Wireless Systems中式(1.3)
这书论坛可以搜到,很多其他讲phase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除。电流噪声除Icp乘2pi得到的就是等效到输入的相位噪声,因为单位是rad^2,乘以闭环传递函数(无量纲 ...

很有道理

网友(2025-06-19):
其实你只需要把你仿真出来的noise乘上cp的transfuction就可以了,如果你先除了Icp/2pi那么就是乘上refclk的transfuction就对了。看你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