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网络获得两倍VDD

楼主(2020-03-03):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经典的开关电容网络,如图所示 但是图中的开关在使用mos管替换时不知道该怎么连接开关并调节参数,望指教!谢谢!

网友:
先并后串

楼主:
你好 我问的是mos管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呢 能麻烦您画一下吗

网友:
mos管作为开关,就是两端接SD,控制端接G,就可以了,你问的是这个吗,具体的电路不用画吧

网友(2021-10-05):
你是要這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问的是mos管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呢 能麻烦您画一下吗

你是要這個吧!! 這才對

网友:
這樣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