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ipscope触发条件不满足却能抓到波形,为何?

楼主(2020-03-04):
各位大神,
      小弟刚开始学习chipscope软件,不知道为什么设置的触发信号会在不满足的时候仍然能够抓到信号。望赐教

工程代码很简单,一个led灯代码

module led_test
(
        input           clk,           // system clock 50Mhz on board
        input           rst_n,         // reset ,low active
        input                                 key1,
        output reg[3:0] led            // LED,use for control the LED signal on board
);

localparam LED_TICK_TIME        = 1000;//1000ms
localparam CLK_HZ        = 50000000;

//localparam LED_TICK_COUNTER = CLK_HZ*1000/LED_TICK_TIME;
localparam LED_TICK_COUNTER = CLK_HZ/LED_TICK_TIME*1000;
//define the time counter
reg [31:0]      timer;

// 计时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timer <= 32'd0;                     //when the reset signal valid,time counter clearing
        else if (timer == (LED_TICK_COUNTER*4-1))      //4 seconds count(50M*4-1=199999999)
                timer <= 32'd0;                     //count done,clearing the time counter
        else
                timer <= timer + 32'd1;             //timer counter = timer counter + 1
end

//LED计时控制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reset signal active
                led <= 4'b0000;
        else if (timer == (LED_TICK_COUNTER-1))      //time counter count to 1st sec,LED1 lighten
                led <= 4'b0001;
        else if (timer == (LED_TICK_COUNTER*2-1))    //time counter count to 2nd sec,LED2 lighten
                led <= 4'b0010;
        else if (timer == (LED_TICK_COUNTER*3-1))    //time counter count to 3rd sec,LED3 lighten
                led <= 4'b0100;
        else if (timer == (LED_TICK_COUNTER*4-1))    //time counter count to 4th sec,LED4 lighten
                led <= 4'b1000;
end

抓取时钟使用的是clk_BUFGP
触发信号使用的是rst_n_IBUF
触发条件是下降沿(上升沿和高低电平也都测试过)
无论如何设置,总是能抓取到信号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在我设置了rst_n_IBUF信号下降沿触发以后,必须是我按下板子的按钮产生rst_n有效时才能触发抓取信号,但是为何随时都能抓取呢

楼主:
有没有哪位知道原因的,给个提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知道原因的,给个提示,谢谢了

看截图是只有触发一次,但Windows有2048 Depth,所以会记录触发后2048个时钟的结果

网友(2020-10-29):
同问,我也是,一脸懵逼,用惯了vivado,这个怎么设置触发都没有效果,都是直接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