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与非门AB端不分,请问是哪个语句问题。

楼主(2020-03-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分开,lvs option  里面的turn off.关闭后,calibre软件直接单独认晶体管方式,跟gate识别没有关系,可以解决,不然你电路后仿出的结果是错的,后仿那里会报反接了,说你版图错误了

网友:
LVS option -> gates->recognize all g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分开,lvs option  里面的turn off.关闭后,calibre软件直接单独认晶体管方式,跟gate识别没有 ...

我选择了TURN OFF  跟MiXsubtypes   可以检查逻辑AB端接口,请问会对后仿有影响么?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