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XI 总线疑问

楼主(2020-03-04):
学习AXI 总线时,看到有unalign transfer,协议中举了几个例子都是INCR 和WRAP burst 类型的
楼主的疑问是AXI 会有FIXED 类型的unalign transfer 吗?

网友:
我的理解,有,但是因为unalign也是种narrow,那么应该要符合narrow的要求,而fixed的narrow要求地址和byte lane不变,这样每beat就都要写那个byte lane。不过这种其实不太用,如果spec里没有写,那么实现上是比较自由的。
以上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