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命令change_names出现的警告

楼主(2020-03-04):
求助
我想综合一个Verilog写的模块,
使用命令change_names -hier -rules verilog后,会报如下警告
warning:the specified replacement character (_) is  conflicting with the specified allowed or restricted character
请问如何解决,是要用define_name_rules命令么?  最好能提供一下具体的解决措施。。
万分感谢各位!

网友A:
感觉可以忽略。就是_不能作为开头。网表里的替换,是不是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B(2020-06-05):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忽略。就是_不能作为开头。网表里的替换,是不是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

您好,请问您图片里的pdf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图片里的pdf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http://bbs.eetop.cn/thread-862857-1-1.html

这个文件就是
Synthesis Error Messages Version P-2019.03-SP2, June 2019

网友:
可以忽略

网友C(2023-11-14):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忽略。就是_不能作为开头。网表里的替换,是不是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

能透露一下这个图片是来自哪个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透露一下这个图片是来自哪个资料吗

你使用change name那个命令的工具可以查询这个错误 工具自带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change name那个命令的工具可以查询这个错误 工具自带的文件

我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