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隔离环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20-03-04):
隔离环active很长一段不覆盖金属,也不接电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因为隔离环上一般只有电位,没有电流,只有active,可能你已经局部接上了电位,但是其他的地方如果不覆盖金属,打上ct孔的话,靠active传电位,随着距离电位接触点(nwel高电位,psub低电位l)的距离的增大电阻会增大,有可能在很远的地方基本没有你所需要的电位了,导致起不到隔离的作用,除非这个地方你为了节约金属层次,空出布线通道,防止短路,或者数字stand cell对于数字信号可以这么做,一般原则需要铺满金属的

网友:
就是电阻很大,环上不太远的话,是可以没有金属的

网友:
会有latch up 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