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怎么导入subckt.sp?

楼主(2020-03-04):
跑LVS的时候显示了:
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es not define 2 subckts:
  n11ll_ckt
  p11ll_ckt

论坛的帖子说是要导入subckt.sp 请问怎么导入啊?

楼主:
刚刚找到了方法,自问自答方便后人
1)从schematic或者layout的菜单栏中点击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Setup;
2)在弹出的窗口中Include File一栏,填入empty.subckt.sp的正确地址;
3)点击OK。

网友:
include xxx/xxxx/subckt.sp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2020-05-26):
SMIC那垃圾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那垃圾PDK

是的,初试化的文件里少了载入subckt的语句。 tsmc都有的

网友(2020-07-17):
楼主好人,顶一下!

网友B:
只要在calibre 做lvs的界面中,找到inputs这栏中Netlist 下Spices Files中 xx.src.net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添加如下语句:
.INCLUDE xx/source.added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calibre 做lvs的界面中,找到inputs这栏中Netlist 下Spices Files中 xx.src.net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添 ...

这个做法也可以,但是做不同电路lvs的时候得多次修改有点麻烦啊。
最好还是.li文件中直接载入比较好

网友:
您好,我刚才按照您说的加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错误还是跳出来

网友C(2020-11-09):
在配置文件.cdsinit中加入下面语句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网友C: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二楼正解。

网友(2021-05-08):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2021-06-30):
calibre lvs窗口,inputs---spice files:这里可选填***.cdl,empty_subckt.sp,..多个文件,点add,就行。然后点OK.

网友(2021-08-28):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了方法,自问自答方便后人
1)从schematic或者layout的菜单栏中点击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

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libre lvs窗口,inputs---spice files:这里可选填***.cdl,empty_subckt.sp,..多个文件,点add,就行。然 ...

我也是这么干的,就是每次重新打开lvs的时候需要再add一次

网友:
include 子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okok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E:
请问TSMC的subckt.sp文件在哪里啊?现在做LVS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TSMC的subckt.sp文件在哪里啊?现在做LVS出了问题

台积电叫做另一个文件,不叫做empty_circuit.sp

网友(2021-12-08):
谢谢楼主,我找到了,我的empty_subckt.sp文件在工艺库文件下/Calibre/LV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配置文件.cdsinit中加入下面语句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不起作用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了方法,自问自答方便后人
1)从schematic或者layout的菜单栏中点击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

请问楼主这个正确路径一般都在哪里啊?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正确路径一般都在哪里啊?摸不着头脑

一般和lvs rule一起提供的,找不到就find呗,文件名不一定是这个,但一般都有empty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C:
在配置文件.cdsinit中加入下面语句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有用,非常好

网友G(2022-12-27):
按照楼主的方法,load和save都成功了,重新试了试还是不行qaq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的方法,load和save都成功了,重新试了试还是不行qaq

第一个截图中的第一个填空是用来加载配置文件。填写subckt.sp 的地方在第一个截图中的第十个填空处(截图中没有显示出来):Include File , 填写好后记得把第一个填空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截图中的第一个填空是用来加载配置文件。填写subckt.sp 的地方在第一个截图中的第十个填空处(截图 ...

好详细,谢谢^^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C: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试了下,写进去还是load不成功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C: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路径/empty_subckt.sp";
)

大神,可以问一下,calibre Netlist Export Set up 窗口,如何把simulator/View List/ Stop list 用脚本改成auCdl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的方法,load和save都成功了,重新试了试还是不行qaq

你路径填错位置啦,应该是下面的include file。

网友(2024-04-22):
直接在跑的时候include 或者在netlist先加好

网友I(2025-05-11):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了方法,自问自答方便后人
1)从schematic或者layout的菜单栏中点击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是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Setup吗?为什么我的是这个界面啊?而且在lvs界面下的inputs->netlist->layout file里面填加了empty_subckt.sp文件也无法运行lvs,显示没有p18_ckt,n18_ckt,mim_ckt

网友(2025-07-14):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是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Setup吗?为什么我的是这个界面啊?而且在lvs界面 ...

往下拉,有个include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