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进行APR后的DRC问题

楼主(2020-03-04):
在DFM阶段进行DRC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两条命令都可以进行DRC,verify_zrt_route,verify_drc其中verify_zrt_route无报错,verify_drc报告包含了下列错误(如下图)包含了mindensity,minarea, speclnotch, V2/V3 stackable,V3/V4 stackable,V4/V5 stackable的违例

我现在的理解是verify_zrt_route仅仅检查了net的违例,并不会对via,mindensity这些进行检查,verify_drc则进行完整的DRC
出现的违例mindensity,minarea, speclnotch, V2/V3 stackable,V3/V4 stackable,V4/V5 stackable应该如何修复呢?
请问大家在ICC中进行DRC时,应该采用哪条命令?
另外导入到calibre中进行DRC,是不是进行verify_zrt_route就足够了?

楼主:
捞一下,求解答

网友A:
估计你的ICC版本比较老,新的已经没有verify_drc这条命令了。
我通常是使用verify_zrt_route.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ICC版本比较老,新的已经没有verify_drc这条命令了。
我通常是使用verify_zrt_route.

请教一下,用这条命令去验证DRC,工具参考的文件是不是就是pdk下的tf文件呢?

网友:
check_routes 又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