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里哪些信号可以set false path ?

楼主(2020-03-05):
请教,quartus里使用了除法(使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除法器)和减法(补码加法),Timing Analyzer里的Report Top Failing Paths 里提示 除法的 被除数和除数之间 时序分析失败,还有减法的,即补码加法的两个加数之间时序分析失败,还有比较器的两个被比较数据之间时序分析失败,上述这些寄存器之间是否需要进行时序分析呢 ?

网友:
被除数和除数之间/比较器的两个比较数据之间应该没有timing关系,如果有就要分析一下design是不是不对。false path是你清楚知道design中哪些path是不存在的,是不care的,否则尽量不要加。

楼主:
如果纯逻辑的除法器,应该是不用分析被除数和除数之间的时序关系 ,
减法和比较运算是否要时序分析呢 ?
我感觉set false path该加的地方还是要加上,因为如果不该分析的地方没加set false path,布线应该是会去时序分析的,而且布线会尽量满足本不该存在的时序关系,进而影响了整个工程的布线,反而造成正常需要进行分析的 位置的时序裕量不足

楼主:
按正常逻辑只有寄存器之间存在数据传输才会分析时序吧?
但减法和比较的话,数据之间也有关联,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分析还是不分析 ,木有人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