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楼主(2020-03-05):
如图所示(只是一个例子),图中“0”表示接地。在转换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情况,在差分结构的电容中,上面的电容和下面的电容接地和接参考的数量不一样,那么在此时必然参考电压和地上的噪声,必然会造成上下两部分电容受噪声的影响不一样,此时差分结构并不能很好的抑制参考和地的噪声,此时的误差大家怎么处理?

网友A:
其实一般在应用里面不需要这么精确的地和参考电压。如果真的是高精度的adc,一般工业界用的是sd-adc.

论文里面发表的结果很好,一般pcb上都需要很干净的ldo,模拟的地平面要和数字分开,星星连接,滤波电容很大。onchip decap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在应用里面不需要这么精确的地和参考电压。如果真的是高精度的adc,一般工业界用的是sd-adc.

论文 ...

是的,确实能通过在外部加大电容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B(2023-09-27):
请问楼主后来有想到别的解决方法吗?感觉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好像和这个有关

网友:
ADC本身对Vref和地线是有噪声要求的,一是增加驱动能力,而是引到pad挂大电容。

网友:
如果不想动ADC,那就电源和地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后来有想到别的解决方法吗?感觉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好像和这个有关 ...

你这个电源和地是理想的么,理想的没有噪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源和地是理想的么,理想的没有噪声的

是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后来有想到别的解决方法吗?感觉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好像和这个有关 ...

感觉你这个电容阵列电路上有什么是不对称的,要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后来有想到别的解决方法吗?感觉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好像和这个有关 ...

怎么感觉你这个像是接在电容上的开关驱动能力不够呢,是不是尺寸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