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mn12v画发求助

楼主(2020-03-05):
mn12v的器件,有负5V和GND两个负电压,他的PUSB端可以接负5V和GND和其他电位吗,但是在Disige_Rule里看他的source端和PUSB端只能接一起,现在遇到电路上的SOURCE端和PUSB端不是接一起的时候改怎么办?

网友A:
有负压可以考虑使用mn12v_fullyi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压可以考虑使用mn12v_fullyiso

mn12v_fullyiso的source,bulk也要求接一起,我现在电路的BULK端有接其他电位的也就用不了啊

网友(2022-08-31):
如果 iso nmos .  source-bulk 可接 .  看图buried N  (有些厂会 NBL) 给最高  电位隔离 ,
你最负电压是多少?   LDMOS 指能耐5V ,
最负电压  -10V  该如何  BCD工艺 用在负电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