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 spike和自定义指令求助

楼主(2020-03-05):
最近刚开始学习RISC-V,有两个问题很困惑,灰常感谢
1、spike指令模拟器有什么作用?
2、自定义指令如何添加?

网友(2020-06-27):
spike模拟器,就是你用rsv工具链编译后的elf文件,可以在spike上运行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ovpsim,比spike更容易上手。不过不管你用哪个simulator,都要先装riscv-tool-chain,以生成elf

网友(2020-10-17):
ascetic,请问ovpsim的license怎么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