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校准

楼主(2020-03-05):
500资产

求大神指导下PLL的BW校准思路:请问BW校准最后是看啥啊?怎么知道校准成功了;

网友A:
不太懂,听起来要调PLL的BW你能动的就是Icp吧,kvco波动比较大你icp设几个setting能覆盖kvco波动就行了?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校R、电流或者Kvco,好像没有直接校B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听起来要调PLL的BW你能动的就是Icp吧,kvco波动比较大你icp设几个setting能覆盖kvco波动就行了? ...

CHP的的流是可以调节的,LPF也有专门对应校准的工作模式,现在就是不清楚最后看啥知道BW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通常是校R、电流或者Kvco,好像没有直接校BW的。

不知道如何将BW在数字代码中通过检测哪里的变化来进行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