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写过类似xilinx ip fifo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20-03-05):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加一个xilinx fifo 的ip 但是有需要自己写 xilinx fifo的ip核 有almost_empty,almost_full,prog_empty,prog_full,这些都怎么实现啊 有没有又经验的大神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根据自己设定的寄存器的大小设置空满判断标志,来判断空满就好了啊

网友(2020-04-19):
读写地址指针最好用格雷码来降低翻转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