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PDK转换(CDB转OA)问题求救

楼主(2020-03-05):
各位大神,小弟前几天刚刚安装好IC618,今天在转换PDK的过程中一直出现下面这个错,各种PDK均有尝试,请问下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Loading vce.cxt
CDB2OA: cdb2oa -cdslibpath /opt/eda/cadence/pdk/PDK_13mmrf_1P6M_30k/cds.lib -lib smic13mmrf_1233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cdb2oa.exe started. See log file for detls.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4s.
********************************************************************************
Program: @(#)$CDS: cdb2oa version 6.1.8-64b 10/01/2018 19:50 (ip-172-18-22-52) $
  sub-version  IC6.1.8-64b.83
Started at: Mar  6 00:39:24 2020
Hierarchy: /opt/eda/cadence/IC618
User Name: root
Host Name: eda
Options: -cdslibpath /opt/eda/cadence/pdk/PDK_13mmrf_1P6M_30k/cds.lib -lib
          smic13mmrf_1233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Directory: /opt/eda/cadence/OA
Log File: /opt/eda/cadence/OA/cdb2oa.gui.log
Copyright (C) 2001-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
Finished at:   Mar  6 00:39:37 2020
182 cells and 1324 cellviews were translated from library 'smic13mmrf_1233' in 12.4s.
Message Summary: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Generated 3 times. cdb2oa calls another executable
                     cdb2oail for supplementry uprev routines like technology,
                     cmx and cph. One or more uprevs have failed. This is an
                     internal program error. If you are unable to isolate the
                     problem,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

cdb2oa.exe finished

网友A:
请查询一下你所调用的cdb2oa以及cdb2oail的路径,命令:
which cdb2oa
which cdb2oail
如果显示的结果都是
*/IC6xx/bin/cdb2oa
*/IC6xx/bin/cdb2oail
比如
/eda/IC617/bin/cdb2oa

如果显示的结果不是这个,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调用错了命令(命令所在路径不对),根本原因是:PATH的环境变量赋值不合理,或者顺序不合理!!
请修改PATH环境变量设定顺序,以确保上述查询对应结果正确。

举个例子,可能将$ASSURAHOME/tools/dfII/bin环境变量设置在了IC617/bin$ASSURAHOME/tools/bin前面,那么就会出现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sw/cadence/ASSURA-615/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并且命令which cdb2oa所查询出的结果就会是:
/eda/ASSURA-615/tools/dfII/bin/cdb2oa
导致cadence优先调用的命令路径错误了

而你的实际情况,所对应的log是:

********************************************************************************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ERROR   (CDBOA-126): cdb2oail error: "exec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failed
                     with exit status 127."

********************************************************************************

也就是说,在你的PATH环境变量设定中,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在/opt/eda/cadence/IC618/bin/的前面了,导致调用了错误路径的命令!!
相信用which cdb2oail命令查询出的结果会是如下所示: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cdb2oail

正确应该是:

/opt/eda/cadence/IC618/bin/cdb2oail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我不知道, 确认一下 db格式库和oa格式库不能在同一路径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 确认一下 db格式库和oa格式库不能在同一路径下转

没有在同一个路径下转,是在两个文件夹中转的,一个为/opt/eda/cadence/CDB。一个为/opt/eda/cadence/OA。难道要根目录也不一样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询一下你所调用的cdb2oa以及cdb2oail的路径,命令:
which cdb2oa
which cdb2oail

请问大佬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应该如何修改呢?

改.bashrc 或.cshrc中的PATH的顺序
将/opt/eda/cadence/IC618/bin提到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前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ashrc 或.cshrc中的PATH的顺序
将/opt/eda/cadence/IC618/bin提到opt/eda/c ...

setenv CADHOME /opt/eda/cadence
setenv SPECTRE_DEFAULTS -E
setenv LANG C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ENABLE_VMS 1
setenv CDS_LOAD_ENV CWD
#setenv CDS_LOAD_ENV CSF
setenv CDS ${CADHOME}/IC618
setenv CDSDIR ${CDS}
setenv CDSHOME ${CDS}
setenv CADENCE_DIR ${CDS}
setenv CDS_INST_DIR ${CDS}
setenv CDS_ROOT ${CDS}
setenv CDSROOT ${CDS}
setenv PATH ${PATH}{CDSDIR}/tools/bin{CDSDIR}/tools/dfII/bin

setenv CDS_SPECTRERF_FBENABLE 1

setenv CDS_LIC_FILE ${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CDS_LIC_ONLY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OA_UNSUPPORTED_PLAT linux_rhel50_gcc44x
#setenv OA_HOME ${CDSDIR}/oa_v22.60.007
#setenv OA_PLUGIN_PATH ${PATH}{CDSDIR}/oa_v22.60.007/data/plugins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setenv SPECTRE_HOME ${CADHOME}/SPECTRE181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setenv CDS_SPECTRE_FBENABLE 1

setenv MENTOR_HOME /opt/eda/mentor
setenv CALIBRE_HOME ${MENTOR_HOME}/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
setenv MGC_HOME ${CALIBRE_HOME}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_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PATH ${PATH}:${CALIBRE_HOME}/bin
setenv MGC_LIB_PATH ${CALIBRE_HOME}/lib
setenv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 1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 1
#setenv OA_PLUGIN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if ($?LD_LIBRARY_PATH) then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lse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endif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 1
setenv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 1
环境变量里只有一个path,是需要删除一些东西吗?这些代码实在是不懂,以前都是公司装好,现在在家自己装就感觉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ashrc 或.cshrc中的PATH的顺序
将/opt/eda/cadence/IC618/bin提到opt/eda/c ...

setenv CADHOME /opt/eda/cadence
setenv SPECTRE_DEFAULTS -E
setenv LANG C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ENABLE_VMS 1
setenv CDS_LOAD_ENV CWD
#setenv CDS_LOAD_ENV CSF
setenv CDS ${CADHOME}/IC618
setenv CDSDIR ${CDS}
setenv CDSHOME ${CDS}
setenv CADENCE_DIR ${CDS}
setenv CDS_INST_DIR ${CDS}
setenv CDS_ROOT ${CDS}
setenv CDSROOT ${CDS}
setenv PATH ${PATH}{CDSDIR}/tools/bin{CDSDIR}/tools/dfII/bin

setenv CDS_SPECTRERF_FBENABLE 1

setenv CDS_LIC_FILE ${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CDS_LIC_ONLY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OA_UNSUPPORTED_PLAT linux_rhel50_gcc44x
#setenv OA_HOME ${CDSDIR}/oa_v22.60.007
#setenv OA_PLUGIN_PATH ${PATH}{CDSDIR}/oa_v22.60.007/data/plugins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setenv SPECTRE_HOME ${CADHOME}/SPECTRE181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setenv CDS_SPECTRE_FBENABLE 1

setenv MENTOR_HOME /opt/eda/mentor
setenv CALIBRE_HOME ${MENTOR_HOME}/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
setenv MGC_HOME ${CALIBRE_HOME}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_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PATH ${PATH}:${CALIBRE_HOME}/bin
setenv MGC_LIB_PATH ${CALIBRE_HOME}/lib
setenv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 1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 1
#setenv OA_PLUGIN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if ($?LD_LIBRARY_PATH) then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lse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endif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 1
setenv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 1
关于IC618的环境变量只有一行,是将这一行做修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env CADHOME /opt/eda/cadence
setenv SPECTRE_DEFAULTS -E
setenv LANG C

那你查询的结果是什么呢?
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setenv PATH ${PATH}{CDSDIR}/tools/bin{CDSDIR}/tools/dfII/bin
这句话错了
更改为(注意红色加粗部分):
setenv PATH "${PATH} ${CDSDIR}/bin {CDSDIR}/tools/bin {CDSDIR}/tools/dfII/bin ..."

网友:
已经删除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C(2020-04-30):
可以参考一下我才写的流程
http://blog.eetop.cn/blog-1730310-6944782.html

网友(2020-09-19):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小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查询一下你所调用的cdb2oa以及cdb2oail的路径,命令:
which cdb2oa
which cdb2oail

我按照您的办法也没有搞定,最后直接敲命令cdb2oail发现是缺库libXp.so.6,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您的办法也没有搞定,最后直接敲命令cdb2oail发现是缺库libXp.so.6,安装上就好了。 ...

请问我的是Ubuntu20版本,但是他先是不能安装此包,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我才写的流程
http://blog.eetop.cn/blog-1730310-6944782.html

太感谢了,非常有用

网友(2023-03-13):
你好,我安装的IC618中没有CDB转换功能,请问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3-11-03):
and put /opt/eda/cadence/IC618/bin in front of 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

网友E(2024-09-06):
对于IC23.1没有CDB转OA这个选项怎么办啊?

网友F(2025-03-05):
引用 网友E:
对于IC23.1没有CDB转OA这个选项怎么办啊?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不了.....只能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不了.....只能换软件

妈呀,好的谢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