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环路带宽的问题

楼主(2020-03-05):
小弟最近在学习PLL,资料提到PLL环路带宽这一概念,说PLL环路带宽最好低于输入频率的1/10.
但我对PLL的环路增益传递函数进行推导后,发现环路增益是从正无穷开始下降的(与Razavi书中一致,见图),那就不存在-3db这一概念啊,请问环路带宽该如何定义?谢谢!

环路增益

环路增益

网友A:
环路带宽就是open loop传递函数增益为1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带宽就是open loop传递函数增益为1的频率。

好的,感谢了!

网友B:
-3dB带宽指的是闭环传函增益下降3dB的频率。你所得到的是开环增益的传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B带宽指的是闭环传函增益下降3dB的频率。你所得到的是开环增益的传函。

嗯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