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共用的问题

楼主(2020-03-05):
小白最近在画一个简单的buffer,就是两个反相器。然后绘制版图的时候是用源漏共用的画法来绘制的。实际上就是D/S/D这样的排列顺序,我共用了两个级的mos管的源端,然后第一级inv的漏极输出接到了第二级的gate,第二级的inv漏输出OUT。  然后LVS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就从LVS的结果来说。layout识别出来的,是source端输出,但是schematic里边其实是从drain端输出的。 然后接着我在做pex提取的时候,生成的calibreview就出现了VDD和OUT shorted的现象。 我想问这是不是因为这个源漏共用的问题呢?

网友A:
短路了,上传你画的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上传你画的版图.

网友B:
你这lvs过不了吧,没有画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lvs过不了吧,没有画衬底

啊我上传错了,我后来画了衬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上传错了,我后来画了衬底的。

没看出来有啥毛病。。。

网友:
端口名对应的层为A1TEXT层, 你打的label图层都不一致.  label打在金属一上对应A1TEXT,打在金属二上对应A2TEXT.

网友:
是不是你OUT的label打得太大了,同时接触了两根金属线。

网友:
你已传的图肯定有问题,label都没在位置上。还多了一个VNW。检查一下你后面的图,然后先看lvs的report有啥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看pex的lvs report结果,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