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系统的零点讨论

楼主(2020-03-06):
对于一个系统,当频率升高,遇到零点时,增益开始以20dB/10倍频升高,增益是是升高的;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零点意味着输入到输出的电容通路,越高频则由输入直接耦合到输出的信号越多,而这部分信号没有经过放大器的放大,其实是损失了增益;
这么理解上述零点之后增益增大或减小的矛盾呢?
大神指点

网友A:
造成零点前馈通路的信号极性与信号链路是相反的,并非叠加,所以在零点两者正好抵消。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说的一个是频域分析,一个是复频域分析,自己推一下,并不矛盾。看模的话,确实是遇到零点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零点前馈通路的信号极性与信号链路是相反的,并非叠加,所以在零点两者正好抵消。 ...

可以再具体一点嘛,我理解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零点前馈通路的信号极性与信号链路是相反的,并非叠加,所以在零点两者正好抵消。 ...

可以再具体一些吗,谢谢啦

网友B:
从PID的角度来看你说的问题应该比较明确,当滚降传函加增益传函时会在二者幅度相等的频点等效为零点,同理当滚升传函加增益传函时也会等效出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再具体一点嘛,我理解不了,谢谢

你的第二段话表述不对。
考虑这样的极端情况,一个简单的共源放大,gate和drain之间有个电容,这样存在零点。
当频率为无穷高时,电容可认为短路,这样增益可认为是1;而如果没有这个电容,频率为无穷高,增益几乎为0。
所以零点实际增加了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PID的角度来看你说的问题应该比较明确,当滚降传函加增益传函时会在二者幅度相等的频点等效为零点,同理 ...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滚降传函和增益传函吗?

网友C:
3楼的回答不是很明确了么?
一般零点补偿,是与一个增益为   -A    的放大通路并联的嘛(注意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的回答不是很明确了么?
一般零点补偿,是与一个增益为   -A    的放大通路并联的嘛(注意负号) ...

所以损失的是负增益,最终的效果是使环路的增益以20dB/10倍频增加,是这样吗?
可是这样零点还是造成了增益的损失啊(增益的绝对值)

网友:
单纯的看增益特征而忽略相位特征就是耍流氓,其实相位也发生了转变哦,三楼说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0-05-04):
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电容通路是增加了没有电容通路之前的电路在高频段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