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倍升压电荷泵功率开关的Vgs或Vgd耐压问题

楼主(2020-03-06):
输入5V、输出10V的升压电荷泵,开关P2的Vgs或Vgd耐压只有5V,当其导通、即S2为0时,因为Vout有10V,所以P2的Vgs或Vgd就超过5V了,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想办法不让他超过5V,顺便说一下P1不能用pmos,小心寄生的体二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想办法不让他超过5V,顺便说一下P1不能用pmos,小心寄生的体二极管导通

关键等Vout到10V后,P2管都关不掉了。有详解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试试P2的栅极是恒压5V,当Cf上极板是5V的时候不通,变成10V的时候通,你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会电容分压,最后达不到2倍的5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想办法不让他超过5V,顺便说一下P1不能用pmos,小心寄生的体二极管导通

如果P1用N管,它的P型bulk端接电源vin(bulk接地的话,阈值太大),当对cf充电时,bulk-drain结不也会导通吗?

网友(2023-08-15):
引用 楼主:
关键等Vout到10V后,P2管都关不掉了。有详解这方面的资料吗?

加个自举开关结构,让P2栅极达到OUT端的10V,以此来控制关断

网友(2023-09-26):
引用 楼主:
如果P1用N管,它的P型bulk端接电源vin(bulk接地的话,阈值太大),当对cf充电时,bulk-drain结不也会导 ...

最近做电荷泵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2023-11-29):
建议把P1的PMOS源漏互换,P2加电平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