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dley 电流模DCDC 公式推导疑问

楼主(2020-03-06):
我的疑问是:

图片里Sn=Vac/L *Ri,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Vac能够代表电感在电流上升时期的两端电压?

网友A:
看来是研究DCDC的初学者啊。Ridley的模型好好研究。你提的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自己想明白这个,后面还有一堆问题要思考。也不知道你用不用理解那个模型,毕竟理论推导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推完了之后,好像对你用结论影响也不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花了两个礼拜才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研究DCDC的初学者啊。Ridley的模型好好研究。你提的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自己想明白这个,后面还有一 ...

用开关的平均模型是可以推导出Vac刚好等于电感上升阶段两端电压,但是Ridley原文并没有这一步的推导过程,而是直接给出的,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可以从上图所示的小信号模型上直观得出这个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开关的平均模型是可以推导出Vac刚好等于电感上升阶段两端电压,但是Ridley原文并没有这一步的推导过程, ...

原文都是很省略的,中间过程去掉太多太多了。自己推完, 没有个十多页草稿 纸是不行的。涉及到大量傅立叶变换,积分,等高等数学的东西 。

网友(2021-12-28):
真的这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