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DBH]关于大面积电阻问题。

楼主(2020-03-06):
目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版图中出现多个大面积的poly电阻模块,导致了整体版图上存在了大面积的DIFF空缺。
目前通过了DRC,但是在交付流片的时候,东部发了邮件,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电阻间添加DIFF来避免版图上大面积缺失DIFF的问题。

我理解的添加方案就是在图1中我标记箭头的里面加入类似Guardring。具体效果如图2,红色标记的部分就是我用mpp做的GR,

请问各位,1.这样添加有必要吗?会引起失配?严重么?   2.在DRC通过的情况下,东部这么建议我们,是因为密度问题吗?还是具体什么原因?
希望各路大神能解个惑,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咨询东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咨询东部

感谢你的回复,其实东部的愿话是说:“不要存在大片没有diff的区域。”他们没有具体的指出要我们对哪些部分做出什么修改。

网友:
可以先咨询原因再做修改

网友B:
应该东部的意思是说,在工艺厂制作时,在一块儿区域的DIFF密度不足,制造会给芯片带来一定的风险。。。有时候也非必须解决的问题

网友C:
很麻烦, 有可能要改版图。 这种情况drc rule 不够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东部的意思是说,在工艺厂制作时,在一块儿区域的DIFF密度不足,制造会给芯片带来一定的风险。。。有时 ...

感谢你的回复,我考虑也确实是密度的问题。可能在量产的时候会导致良率问题,所以想要看看确实有没有干掉这个风险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麻烦, 有可能要改版图。 这种情况drc rule 不够完善

是的,既然通过了的DRC,它又告诉我们有风险,确实是DRC rule不行。另一方面,这种改动可能会极大的增加面积,内部的dac之类的都要调整,感觉这个版图都要大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既然通过了的DRC,它又告诉我们有风险,确实是DRC rule不行。另一方面,这种改动可能会极大的增加面 ...

这个需要和东部沟通、评估风险,不一定需要修改版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考虑也确实是密度的问题。可能在量产的时候会导致良率问题,所以想要看看确实有没有干掉 ...

我记得东部有些工艺会出现,你把电阻拉开,放置DIFF ring,会引起一些其他的DRC错误   你最好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东部有些工艺会出现,你把电阻拉开,放置DIFF ring,会引起一些其他的DRC错误   你最好验证一下
...

你说的是这个吧,emmmm,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做成这样,但是感觉我的方案也不太行,这种面积动的太大了,可能还是要按楼上那个老哥说的,和东部沟通一下这个风险评估,操蛋的是,东部的回复好慢,可能因为我们是小客户吧。。。

网友:
确实,沟通一些,评估一下风险最好。。。不然面积伤太大浪费,并且对匹配那些也有影响

网友D(2022-09-21):
在其他工艺中出现因为DIFF 密度不够   可能导致CMP工艺中无法很好平坦化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其他工艺中出现因为DIFF 密度不够   可能导致CMP工艺中无法很好平坦化的风险  ...

正解, 还是跟东部确认一下吧

网友:
建议接受东部的建议 ,东部出现过poly电阻阵列边缘poly过刻蚀情况。工艺不咋的。

网友(2023-04-13):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6-14):
最近要接触东部工艺,学习下

网友(2024-05-28):
学习一下,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东部他们对于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像这种diff密度不够的地方,甚至不许流片都有过。原因的话,是影响良率,sti浅槽隔离的过程中,大面积的无diff的区域,会影响整个wafer的平坦度,所以是不允许这种情况的。解决的方式就是像你这样插ptap。但是要注意电阻失配的问题,你需要在高敏电阻周围加dummy,就是你插tap旁边的电阻得是dummy电阻,不然就会导致电阻阵列周围一圈的电阻失配。

网友:
你这样每排都插不可以的,你得分成几个阵列加,然后在每个阵列周围围一圈dummy,这样每排都加,你每排的上下都需要加dummy电阻

网友E(2024-07-11):
这个问题我用东部的工艺流片也遇到了,当时选择了忽略,芯片流出来后整版都失效了,功能正常,存在大电流

网友:
DIFF density过低会有CMP过磨风险

网友:
其实不一定非要guardring ,用diff的dummy layer 也可以满足density要求,tsmc是OD dummy ,smic是AA dummy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其他工艺中出现因为DIFF 密度不够   可能导致CMP工艺中无法很好平坦化的风险  ...

我之前看西门子的视频:这样解释的。密度差异大的区域,抛光的平整性会比较差。所以说会有在每步长之间,密度的检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用东部的工艺流片也遇到了,当时选择了忽略,芯片流出来后整版都失效了,功能正常,存在大电流 ...

忽略了这个错误后,附近其他器件有问题,还是这片电阻有问题?

网友:
失效分析一直没任何结果,我也分析不出来

网友:
STI区域太大了会让STI后的那道CMP磨出大凹坑,到时候长poly的时候这个凹坑位置会比其他地方更厚,容易出现poly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看西门子的视频:这样解释的。密度差异大的区域,抛光的平整性会比较差。所以说会有在每步长之间, ...

关于DIFF的密度问题。电路设计工程师为考虑面积因素。(版图要修改这个错误,就扩大了面积)忽略了这个局部密度检查:在150x150的窗口内,步长75,DIFF密度最大80%。原因是R rule。目的是确保制程有better performance。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waive violations。

网友:
其实放置一些条状的浮空dif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忽略了这个错误后,附近其他器件有问题,还是这片电阻有问题?

芯片流出来整版失效,都是功能正常,在4V以上存在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