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补偿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0-03-06):
在做多级运放补偿的时候,仿真结果的得到的相位和增益的图,请问为什么在第一个极点处,相位是向上90°变化呢?

网友A:
楼主的相位图是挺诡异的。建议楼主把仿真原理图贴出来,只给出一张图的话,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建议楼中看一下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相位图是挺诡异的。建议楼主把仿真原理图贴出来,只给出一张图的话,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 ...

我是仿照一篇论文中想做这样的补偿,在加上Cc3或者Cc2波特图就会变成相位向上90°
检查了静态工作点是正常的,在没有做电容补偿的时候波特图是这样的。

网友B:
第一张图中是-180往上走,所以和180往下走是一样的哦,所以你补偿之后成功了,可以仿真阶跃tran,它不会震荡。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中是-180往上走,所以和180往下走是一样的哦,所以你补偿之后成功了,可以仿真阶跃tran,它不会震 ...

补偿成功了,0dB的时候是-87deg,但是瞬态仿真还是震荡了,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