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大家一个sv中的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2020-03-06):
在用system verilog的时候,我有一个64bit的信号,我应该用什么去数据类型去定义呢?

能不能用logic呢 ,bit是32位的,longint是64位的,应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logic可以呀 是4-state的 bit也可以

楼主:
我在书上看bit是32比特的无符号整数,我现在想声明一个64bit的信号,这样的话用logic和bit也可以吗?

网友A:
logic是四值逻辑,bit是二值逻辑。显然用logic定义仿真速度更慢,消耗内存更大。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interface中的clock和reset定义为bit类型,而将其他signal定义为logic:因为如果将x或z值施加到bit类型的clock和reset信号上时,bit类型只有二值,最终clock和reset可能是确定的1或0,系统跑不起来很容易就debug到原因了,而其他信号需要用logic,因为系统运行时这些信号是可能或者允许有x或z值的,所以信号必须能保存住x或z。
你sv中使用64比特的信号,那么就就定义成logic [63:0]就行了,这里跟是不是有符号无符号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是四值逻辑,bit是二值逻辑。显然用logic定义仿真速度更慢,消耗内存更大。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inter ...

谢谢您的回复和指正,让我了解很多也解决了困惑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int,不是bit。bit就是一位。

网友B:
bit[1:0][31:0] 不香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t[1:0][31:0] 不香嘛

我徒弟说的就是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徒弟说的就是香,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徒弟说的就是香,哈哈

借楼问下师傅 function coverage一般放在哪些uvm component或者uvm object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下师傅 function coverage一般放在哪些uvm component或者uvm object做?

都可以吧,transaction、driver、monitor,甚至scb、tb里面都可以,看你怎么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