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重保护环怎么画?

楼主(2020-03-07):
模拟电路版图画双层保护环是内部接电,外部接地;还是内外两层环用金属1接上再接地?

网友:
内圈GND,外圈VDD

网友:
应该根据类型分。如果是P+ guardring, 连起来接地,如果是N+ guardring ,接高电平,个人观点。

网友(2022-08-17):
根据你的管子类型分:例 P管,N环在p环

网友(2022-10-08):
一般是一圈电源一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