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3D导入CST电场分布文件求助

楼主(2020-03-07):
成功安装了CST2020SP1,软件集成了SPARK3D模块,可以用来仿真射频器件的耐功率问题,可问题来了,我用CST2020仿真了一段简单的同轴线,并设置了电场监视器(3个频点),保存以后打开SPARK3D模块,点击New Project创建新项目,跳出导入CST/HFSS/FEST3D电场分布的对话界面,其中显示CST电场分布的文件后缀名是.f3e,可我在保存的同轴线文件夹中没有找到*.f3e文件,只有*.field文件,试着其后缀名改成f3e,结果导入失败,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f3e电场分布文件???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啊???

在后处理器中导出这个.f3e

楼主:
谢谢!已经可以在CST中输出f3e文件了,但用spark3d导入时总报错。试着将CST模型文件中内外导体删除,只保留Air材料的结构体,将背景材料设置为PEC,此时可以导入到spark3d中,但一旦模型中有PEC材料的结构体或者其他介质材料(例如聚四氟乙烯)的结构体,spark3d导入就不成功,有什么办法能将带有介质材料的电场文件导入到spark3d中?

或者在CST输出f3e电场文件时,有没有办法将输出电场的区域限定在某种特定材料(例如空气或真空)结构体内部?

谢谢!

楼主:
有大神指导吗??

网友(2020-06-22):
那个算的大功率误差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