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layout中对选中的block内部进行全选操作

楼主(2020-03-07):
我写了一个脚本,用于一键选中当前layout窗口的所有pin layer。思路是先全选,获取目标ID后取消全选。然后foreach判断其属性为
label  && “pin” 的再单选。全部循环完成之后就把所有的pin都选中了。
然后可以yank,paste到上层去。

现在我想通过在目标block的上层,选中block,按下快捷键,使此block的当前层(就是只向下一层)pin全部上浮一层。
思路是用函数进入到block内,执行上面的脚本,选中所有pin,获取坐标,将坐标进行block原点坐标的相对坐标转化。然后在上一层copy pin。

但是实验发现,dbOpen打开的block,无法执行全选或者选中函数。

楼主:
额,我换了个思路,已经写出来了。选中的block会有box属性,用overlap函数(名字不叫这个,我忘了,服务器已经关了)去选中depth=1的所有pin,然后在当前层copy,copy时加上block的transform。

网友:
  1. dbGetTrueOverlaps(cv bbox "maskLayout" depth ...)
  2. ;记不清了,可以查下,超级好用

网友(2020-09-17):
setof(x inst~>master~>shapes x~>lpp==list("M1" "pin")&&x~>objType=="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