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option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07):
求助lvs 中这个 lvs inject logic 设置为yes和no的具体区别?看了calibre manual大概理解是yes 会使gds中的结构以逻辑门的方式呈现。
但是我在跑lvs时 这个选项设置为 yes 结果是match,如果选项设置为no,会有一个aoi有net 连接错误。

网友A:
那你觉得这个error是应该报还是不应该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这个error是应该报还是不应该报

感觉不应该,模块单跑是match的。跑整体是会报这个模块内部一个aoi的输入net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应该,模块单跑是match的。跑整体是会报这个模块内部一个aoi的输入net有错
...

反正这个东西和你gate recognize的设置也有关系。
你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有的公司还专门设置成no,感觉这个并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B(2021-09-23):
请问 lvs inject logic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B:
请问 lvs inject logic在哪里设置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