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insert_buffer command 的理解

楼主(2020-03-07):
       各位大佬,在网上文章上看到下面内容
     手工ECO修复hold        ICC中插入buffer或者delay cell的命令举例:

                           >insert_buffer [get_pins coeff_in_block*/C][get_lib_cells */BUFHSV2] -no_of_cells 2

         请教   get_pins coeff_in_block*/C   指什么?

网友:
get_pins coeff_in_block*/C *是通配符阿

网友:
get_pins coeff_in_block*/C表示所有名字中含有 coeff_in_bloc并且最后结尾是Ck的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