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状态机中的计数器延时判断等于好还是判断小于好?

楼主(2020-03-08):
计数器t_cnt在状态机进入某个状态后,开始计数,当t_cnt等于某个值比如200时,停止计数,是判断t_cnt == 8'd200 时停止好,还是判断 t_cnt > 8'd199时停止计数好?

网友:
面积,健壮不同。

网友:
更多影响的是逻辑级数和面积了吧。

楼主:
好像是判断等于好点,我看大部分都是判断等于

网友(2020-09-03):
判断等于的话,一旦计算器异常出现大于200的值,状态机就进入死循环了,如同2楼说的就是资源和稳定性的取舍吧

网友:
t_cnt <= 8'd200 计数

网友:
引申:状态标志信号只能用 不能用 <= >=,会影响到综合是的状态机逻辑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