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中的过流检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0-03-08):
         一直在疑惑:BUCK DC-DC中的过流检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我现在的理解如下:用镜像功率管电流的方法得到了一个电流Ip,用这个电流与参考电流Iref相比较。当Ip大于Iref时我认为功率管的电流过大,于是产生一个有效的使能信号EN把功率管关闭。

        我的疑问是:功率管不是一直导通的!当功率管关闭后,我得到的镜像电流Ip肯定也为0,这样Ip肯定小于参考电流Iref了的,于是使能信号EN会失效,其后果就是功率管又重新打开导通电流。这样的话过流检测电路能实现保护功能吗?毕竟检测电路没有关闭功率管!!
        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做过流检测的。当检测到大电流产生有效信号EN关闭功率管后,电路又该如何动作呢?
        请大家指点一二啊!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功率管关闭后,我得到的镜像电流Ip肯定也为0,这样Ip肯定小于参考电流Iref了的,于是使能信号EN会失效,其后果就是功率管又重新打开导通电流。
---->这句话不对,以固定频率为例,上功率管一旦关闭,要在下一个周期来临后才会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功率管关闭后,我得到的镜像电流Ip肯定也为0,这样Ip肯定小于参考电流Iref了的,于是使能信号EN会失效, ...

您好xux1991,感谢您的回复。
就像您所说的,上功率管一旦关闭,要在下一个周期来临后才会开启。
问题是下一周期来临功率管开启后,电流还是过大的话,那么电流检测电路又要关闭功率管,如此反复,那不就成了电流检测电路会反复关闭功率管?

网友:
能主动思考问题,非常棒,做设计就要如此,虽然考虑的很浅,但都是这样由浅到深的。
过流检测,顾名思义,比较电流。很自然的想法是一直比较,那么自然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因此,一开始我们要问一句,到底要比较什么样的电流呢???瞬时电流?平均电流?从实际角度来考虑,我们要比较的实际上是平均电流。为什么呢?回到过流检测的目的,很简单,防止电流过大,MOS管烧坏了,烧坏了这实际上是一个能量的概念,因此平均电流才能反应能量。接下来,既然是平均电流,不同的控制方式,工况又会让我们去选择到底是测Ton还是Toff期间?接下来还要继续细化。后面你说的该如何操作,不妨自己进一步思考,做设计就是这样的,你现在问的问题大家可以给你答案,但你以后一定会遇到很多独特的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的,就需要自己一步一步深入思考,找出合理的,然后最优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xux1991,感谢您的回复。
就像您所说的,上功率管一旦关闭,要在下一个周期来临后才会开启。
问题是 ...

上功率管关断后,电感电流是下降的,所以检测电流的阈值设置合适,负载没有因为短路等原因持续抽取大电流,你说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后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B:
浅见,你可以设定上限/下限阈值,当IP超过上限阈值时,关闭电源mos,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浅见,你可以设定上限/下限阈值,当IP超过上限阈值时,关闭电源mos,反之。
...

您好jason_ke,感谢您的回复。我在电路里已经实现了您提到的建议。现在的问题是关闭电源mos的时间需要维持多长?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功率管关断后,电感电流是下降的,所以检测电流的阈值设置合适,负载没有因为短路等原因持续抽取大电流 ...

您好xux1991,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这几天我尝试设计过流保护电路。现在的问题还是功率管关闭和打开的问题。当电流过大时,比较器产生一个信号关闭功率管--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如何开启下一个周期呢?DC-DC内部哪个信号能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呢?我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的输出或误差放大器与锯齿波的比较结果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但仿真结果显示不靠谱!
方便的话您再指点以下呗,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xux1991,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这几天我尝试设计过流保护电路。现在的问题还是功率管关闭和打开的问题 ...

你的DCDC是constant frequency上升沿方式吗?如果是的话,在每个clock重新来临的时候开启上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CDC是constant frequency上升沿方式吗?如果是的话,在每个clock重新来临的时候开启上功率管。

...

您好xux1991,我不理解您说的constant frequency是指什么,我现在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振荡器产生一个恒定频率的、占空比为1:9的方波OSC,用这个方波产生一个锯齿波,这个锯齿波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相比较。不知道这是不是您所说的constant frequency。如果我现在采用的方法就是您说的constant frequency,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恒定频率的、占空比为1:9的方波OSC信号作为您提到的clock,然后用这个OSC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开启功率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xux1991,我不理解您说的constant frequency是指什么,我现在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振荡器产生一个恒定频 ...

是的,你理解的是对的;这些概念硕士论文就讲的很清楚了,建议你先看一些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理解的是对的;这些概念硕士论文就讲的很清楚了,建议你先看一些paper

...

您好xux1991,就像我在9楼所说的,我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的输出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但仿真结果显示不靠谱!看来我还要再调试一下。
方便的话,您能推荐几篇论文吗?网上的dc-dc论文很多很多,但大部分都强调环路稳定性等内容,很少涉及到保护电路设计,即使有相关内容,也只是给出几个比较器结构。然而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具体电路结构,而是如何以及何时关开启闭功率管。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xux1991,就像我在9楼所说的,我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的输出作为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标志,但仿真结果显示 ...

你疑惑的这个问题随便找几篇硕士论文都能给你解释;fantastic120 你也可以加我微信交流沟通

网友(2024-03-28):
一般会在输出端加个迟滞开关,将触发信号锁定,这样一旦触发就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