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用Calibre LVS时出现Duplicate multiplier parameter "M"这种问题,请问大神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08):
200资产

感谢大神点开小弟的帖子,错误如图所示。图中的cdl文件是从版图提取出来的网表,我查看了报错的850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MOS管描述而已,而且注释掉这一行,其他行也会有这个报错,求大神指点如何解决。
850行见下面的图。
我尝试过修改这个mos的名字,但是还是同样的850行报错,我注释掉850行之后,849行也会报同样的错。

850行的描述

850行的描述

网友A:
把你跑了没问题的含有该器件的非门版图,生成的网表查看一下该器件信息,是不是名字不是这个“MP_sw...”。错误报告说的“M”应该是这个名字里的M,查看一下版图中器件名字是不是不小心编辑了该名。

网友B:
line 850 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e 850 是个什么东西????

是这个。一个MOS管。

网友C:
看看empty_subckt 里是不是也定义了这个,这个估计是你自己加的把

网友D:
你这个MOS 管是不是和其他MOS管类型不同啊,或者调用的不是一个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MOS 管是不是和其他MOS管类型不同啊,或者调用的不是一个库啊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确实是在同一个库里面,调用的都在同一个库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empty_subckt 里是不是也定义了这个,这个估计是你自己加的把

这个管子型号确实定义了,我的lib中有用种管子构成的反相器,我跑反相器的LVS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跑了没问题的含有该器件的非门版图,生成的网表查看一下该器件信息,是不是名字不是这个“MP_sw...”。 ...

按您说的说的做了,成功解决了,因为生成网表的时候会自动在前面加M,我删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说的说的做了,成功解决了,因为生成网表的时候会自动在前面加M,我删了就好了。 ...

为啥会自动加M?是不是因为版图上该器件名称你不小心Q是编辑了,名字多了个M